[冠捷]
aoc193sw白屏

楼主(2015-06-11):
原来的控制板坏了换了个还是白屏   不知道是不是屏幕的问题求大神

网友A:
这也太简洁了,驱动板工作没有?

网友B:
白屏有很多地方引起的,驱动板给屏提供屏供电了没?屏上有无屏供电或者看看负压有没有?

网友:
如果是换的原装板,那就是屏坏了,如果是通用板,也可能程序没有写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简洁了,驱动板工作没有?

屏上的保险坏了   5v没有   手上没有保险短接了   上电有冒烟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有很多地方引起的,驱动板给屏提供屏供电了没?屏上有无屏供电或者看看负压有没有?

屏上的保险坏了   5v没有   手上没有保险短接了   上电有冒烟的地方

网友A:
上电冒烟,短路了呀,什么地方冒烟,是屏电路吗?先查查短路,再上电,要不小故障整成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冒烟,短路了呀,什么地方冒烟,是屏电路吗?先查查短路,再上电,要不小故障整成大故障

现在屏上的5v   1.9v
有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这个上的白色边黑色心的是什么东西啊   现在他是通的    然后他起来1790eua芯片

网友A:
这个是电感,看上图那个8脚芯片烧成那样了

网友:
这个才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感,看上图那个8脚芯片烧成那样了

现在5vdd
是4.8vcomc是1.9avdd是5.8

网友:
重点看看冒烟的地方,先修短路,保险烧了,你得先把短路的地方 修好,然后再上电,而不是直接一连,又加电。如果真不会修,还是拿店里吧,免得损失更大

网友:
VGH升压电路 楼主可以上TB找找这碎屏板子有的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