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东芝L205集显灰屏

楼主(2015-06-11):
新手求助东芝L205集显灰屏,屏线和。屏都排除问题了,屏线接口也量了下,开启电压也有真不知道走哪里下手了,请各位朋友给点思路。外接是正常的

_MIAMI10 _MP_A05_960424[1].pdf

东芝L205

网友:
没人么,帮忙看看给点思路。

网友:
新手在线等,各位大神给点思路吧

网友:
怎么一个回得人都没有呢,集显的灰屏幕真的是无从下手

网友:
你1分钟发一个回复,别人那里有这么快。。

网友A:
LVDS数据线打下值
还有时钟线

网友:
北桥悍下试试

网友:
忘记说了,北桥已经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数据线打下值
还有时钟线

恩恩,知道了,是打下阻值吗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数据线打下值
还有时钟线

LVDS阻值都差不多在690(万用表不是很好友误差)LCM2个也是差不多590

网友:
我也不知道,先打值,看楼主结果

网友B:
这个机子好像还没修到过,8根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正常吗,误差不能大于10欧

网友:
重点看下LVDS有没有

网友:
哥们LVDS一个没有阻值相差不超过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好像还没修到过,8根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正常吗,误差不能大于10欧

阻值是正常的,就是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好像还没修到过,8根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正常吗,误差不能大于10欧

阻值是正常的,就是没电压。。

网友C:
这机子不怎么好修   我上次修了2个都没好  郁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不怎么好修   我上次修了2个都没好  郁闷

我这个也是打算放弃了同行的修好只能收100块还是最多。太耽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也是打算放弃了同行的修好只能收100块还是最多。太耽误时间

那就别修拉   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