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通电电流0.058

楼主(2015-06-11):
联想b470进水处理过后,显示通电电流0.058,3V 5V正常,主板内存1,5V,1.8V有.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没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的上下管坏了  我记得那板子老爱坏那玩意了

网友:
我是新手,哪位大师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0.058的电流 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的 查下吧

网友:
查开启信号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尤其15V或19V上拉电阻

网友:
0.058应该是EC坏掉了吧

网友:
有部分S0供电,无CPU供电
查下桥是否收到PWROK和APWOK
若无,反推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