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V3 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5-06-11):
CPU没有供电,电源芯片换了以后只有Q1  Q2  管供电12V,其他无供电,没有1V,求高手支招

网友:
有没有图纸

网友:
找个图纸对照修就是

网友:
查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开启,VID不用查
另外你发错版块,给你转走了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的三大条件是否正常,检测脚是否有元件损坏。

网友:
能说仔细点我们都学学吗?

网友:
有解决吗,说下思路,我也有一个CPU没电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晰....暗时序查 盲目的更换芯片 会加大维修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的三大条件是否正常,检测脚是否有元件损坏。

是的,检测脚一般是连接电阻过流检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