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740工件条件 求大神

楼主(2015-06-11):
今天修一台HP 6930不充电,换两个24740不行,总是充几秒就不充了
不充电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单用电池是否电量显示正确
另外检查下检流电阻

网友:
先换电池,在检查一下检流电阻!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们

网友:
电池口SMB CLK DAT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充电电路外围元件

网友:
充几秒不充电的,查电池检测电路,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