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已解决}杂牌SONY液晶电视通电指示灯不亮开机无反应的维修附BIOS+ROM

楼主(2015-06-11):
板号:MST6M16JS-D V14
屏型号:MT230DW01 V.1
主控:MST6M16JS-LF

杂牌SONY液晶电视通电指示灯不亮开机无反应的维修附BIOS+ROM
今天修到一台杂牌SONY液晶,故障现象为: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无反应屏幕无显示。看故障一般是电源坏或者驱动板有问题于是拆机看了一下电源有12V输出,测量了一下驱动板板号:MST6M16JS-D V14各电压,发现L2电感有1.5V-6.85V之间跳动,是由U4 AP1534集成块控制,从电路上看这个集成块是给主控提供供电的。测得数据如下:

1脚FB反馈:0.01V-1.25V跳动(正常0.8V)
2脚EN 开启:9.84V
3脚OCSET过流设定:11.26V
4脚VCC 供电:12.26V
5\6脚OUTPUT 输出:1.5V-6.85V跳动(正常5.0V)

从以上数据看,5\6脚OUTPUT 输出:1.5V-6.85V跳动可能有两种情况1:集成块损坏或反馈回路有故障。2:后级负载有短路或损坏。跑线路到一个U6 AMS1117-3.3稳压蕊片上面烧了一个洞,中间输出脚1欧短路,拆除U6还是1欧,跑线路进入U11主控MST6M16JS-LF 54脚,拆除主控,阻值不在是1欧,看来主控稳压蕊片全坏了。排除了后级插电试下,但是5\6脚OUTPUT 输出还是跳动看来还有问题,仔细观察1脚FB反馈发现被一黄胶覆盖,拆除黄胶发现反馈电阻R20 42.4K发霉,用47K电阻代换上去,插电OK稳定输出5V,一一换上主控和3.3稳压蕊片,通电指示灯亮了,有图像了,拷机48小时无问题修复!

杂牌SONY 板号:MST6M16JS-D V14 屏型号:MT230DW01 V.1 主控:MST6M16JS-LF.rar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假SONY。。。从外观看还真很像,,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还会画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不会修电视  没有就来看看论坛里面修电视机的帖子  正在努力学习修电视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对于这样故障跑线还是很累人的R20电阻为什么还用胶覆盖呢?

网友:
这个rom可是相当的稀少啊,收藏备用,

网友:
楼主是广西哪的?

网友:
看看论坛里面修电视机的帖子  正在努力学习修电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