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假负载如何设置VID组合VCORE才能出电压

楼主(2015-06-11):
775假负载如何设置VID组合VCORE才能出电压
怎么我的假负载,6个VID信号,有两个为接地,其他的悬空,为什么VCORE总是到0.5V然后开始掉电,直到为0
其他的复位,时钟也不正常

网友A:
不能只接VID的
还要看看VTT_OUT_RIGHT 和LEFT等
建议直接买个假负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接VID的
还要看看VTT_OUT_RIGHT 和LEFT等
建议直接买个假负载了

我用的就是假负载,这个假负载的VID1接地,其他的悬空,上面说上假负载是1.0V左右,上CPU时是1.2V左右
而我上假负载时VCORE总是到某一直后开始掉电
上CPU时电压为1.3V,正常
我本是想测一下复位和PG信号,但用假负载时电压却不正常,晕
想过通过假负载的复位和PG信号找到主板上与这两个信号连接的点,找了半天没找到,晕啊
希望月饼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
除了打总线值,量电压什么的没用过假负载。775的CPU很耐操的,CPU电压有问题也不用担心坏的。再说现在也便宜,无所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