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 无法退出恢复模式

楼主(2015-06-11):
今天接同行拿来一 IPAD3 无法退出恢复模式 刷机后 不等开机就又变成恢复模式了
刷机

网友:
应该是刷机没刷完就出现恢复模式的吧,换个电脑和数据线重刷,或者用i4助手刷

网友:
硬盘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多试几次,换新数据线,USB接口。换电脑,刷不过去,就 是硬件问题

网友:
查查 R9000(1.8V)到R0713(FORCE_DFU)进入U0600的AP20脚 U0600的AN20脚R0714(DFU_STATUS)输出

网友:
FORCE_DFU(强制DFU模式)1.8V R0713(100K)接地 DFU_STATUS(DFU状态)R0714(100K)接地

网友:
本人自学,不知道是否可以帮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