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重置锡球求大神的过来分享你们一点经验

楼主(2015-06-11):
我谁说出来一年了,但换显卡和桥的经验太少,一般加焊的多,但做这行,不可能一直都这样,这也是我目前要突破的难关。直球,换显卡都没有实操的经验。求大神们分享你们平时设BGA的设置温度,和取桥注意的事项。直球风枪的温度。
这两天不忙,天天下雨,来一太同行的笔记本查处1.05V短路最后确定南桥短路。取桥还算顺利,直球桥鼓包了,不知哪里问题。现在主板不短了。求大神指导这里先谢谢了。尽管畅所欲言,小弟我感激万分。
这里补充一点,我重新直球,桥鼓包,风枪360度不知是否温度高了。如果高了,多少为合适。还有鼓包和这几天下雨潮湿有关吗?

网友:
还是月饼老师慷慨!!!就是给力!

网友A:
二楼的回复完美解决了 楼主疑惑

网友:
冰为水止而寒于水,这不是一天二天的,饼哥给力,也要你强加修行才可以.

网友:
360的温你也太牛了,你这从哪学的

网友:
这问题怎么回答你呢,同型号的BGA,用的时间的长久都会产生温差呢。还有风枪的温度都有区别。鼓包了一个跟潮湿有关系,一个跟温度高有关系。

网友B:
值猪多了既然孰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猪多了既然孰能生巧

现在给别人干,本来以为来个量大点的地方,结果天天装系统最多,练得机会都没有多少,一个月连20台都不到,可怜啊

网友:
cf260 上部最高260 下部280 bga不同 温度也不同  建议你拿料板多多试试

网友C:
   你值桥的 时候 风枪  要一直 动的 别一直 死照着一个地吹

网友:
植球时只要看锡球化了就差不多了,有铅和无铅的温度又不一样,你可以百度查一下,上BGA一般都是设定好的参数,你只要选模式就行了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用320度 直球,我用的是F-260 一直挺好的 下部最高温度260  上部250

网友:
楼主多练练,温度只是小白一个参考。

网友:
哇。无意收到饼哥参数,赶紧偷偷乐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值桥的 时候 风枪  要一直 动的 别一直 死照着一个地吹

动是在动,不过经验少,还是以后多练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用320度 直球,我用的是F-260 一直挺好的 下部最高温度260  上部250

多谢楼主了。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非常好了,我试着320度直球多试几次。

网友E:
怎么看楼主都是用风枪在干呢。。。。。。不是BGA 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楼主都是用风枪在干呢。。。。。。不是BGA 吗?

不来是不开机的,待机电压偏高。最后确定是1.05V短路引起的,1.05V最后到桥。拆了桥不短路。本来同行价格不高。而且是同行自己加焊过桥。先直怀疑爆锡珠了。所以取桥,直球悲剧发生了桥两面都鼓泡了。360的温度估计高了,没有经验不知道多少合适。或是否应该球BGA应该烘烤一下。

网友G:
这个和设备与使用环境有关系,多试几次,以能够刚好熔化为准。低温阶段时间长些,高温阶段以熔化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来是不开机的,待机电压偏高。最后确定是1.05V短路引起的,1.05V最后到桥。拆了桥不短路。本来同行价格 ...

每次先烤机嘛   一般225-235   基本都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设备与使用环境有关系,多试几次,以能够刚好熔化为准。低温阶段时间长些,高温阶段以熔化为准。

这里说个实话,也别笑话我,我直球还没超过二十次。一般加焊的多,电路维修,EC焊接这类芯片焊接随便都没问题。就是BGA不太会。没有跟过老师傅学过BGA,也没有专门练过,在学校练过但次数不多。

网友:
其实只要学习别人的技巧,温度不是死的,而且机子不一样温度感觉都是不一样的,用料板习惯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的回复完美解决了 楼主疑惑

照着这个设置感觉坏的多,主要还是看封嘴高度的,不是看温度的

网友:
多做下 就有经验了。。

网友:
饼哥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