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开机不显

楼主(2015-06-11):
今天修一台DELL 3421,上电卡在0.7电流刷了BIOS 还是一样。。打开图纸开始查讯号
发现C3702电容没1.5V电压。。把这电容拆掉再量发现1.5V出来了。。马上从料板补一个
此机修复了。。写的不好无喷。。谢谢

网友:
有短路 拆了一个电容就发发现了故障点 幸运 、、

网友:
好着呢,加油。我是新手,什么都不会

网友:
这么牛逼的呀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很迅速啊

网友:
秒杀啊,思路清晰,不过内存直接查内存的条件  ,学习了

网友:
是内存复位没出吧

网友:
学习了     不错以后多发些上来学学

网友:
楼主思路所以下

网友:
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你这个贴子写的太简单了,又没思路没价值

网友:
不得不说  楼主神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