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 怪问题

楼主(2015-06-11):
拿到机器,电流不过桥 通病 加了北桥之后 亮机了,弄好散热装上机器, 改了BIOS里的硬盘接口 以为可以收钱了,结果进系统出现 A5的蓝屏代码, BIOS以刷 还是一样 有没哪位大神遇到过此类情况???
通病

网友:
CHONG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怪问题就不要按套路维修

网友:
K40AB我都是焊接显卡好的

网友:
蓝屏的,死机的 都很难搞,没有固定套路,建议先换系统。换完不行的话,换硬盘内存。

网友:
厉害,思路真清晰

网友A:
这种是北桥坏了我之前修过的

网友:
这机器,换板才是解决方法

网友:
桥没搞好。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你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蓝屏这一般都先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这块板一般都是要显卡和北桥一起重植球的
而且這板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显卡和北桥非常近,你随便挑一个重植球画面就都会出来了
可是没多久就会二修回来的
兩個一起做可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