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重启

楼主(2015-06-11):
联想B460,客户头一天刚换的硬盘,第二天拿过来说开机要重启。最先以为是散热不好,这个机子发热量很大。最后拆机除尘,客户说之前在这里出过尘。晕,肯定就不是散热问题。不过还是果断拆机。拆开后发现板子有被烧过的痕迹,不过看了周围都没有什么芯片,应该影响不大,查了周围电压都正常。查到R376后,有轻微的短路现象。果断换了..........之后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嘿嘿,你们懂的!

网友A:
这机子那个位有个黑色的海绵块时间久了吸水后海绵压着的元件就会慢慢的烂掉。R376烂掉后待机电压不正常或都不出来就开不了机啦。开机一会掉电呀。有时用着一会掉电都可以去看那位置先。修到很多了。一看到这种机子第一时间就定位到那

网友:
b460掉电什么的基本都是这个电阻了

网友:
厉害,思路真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那个位有个黑色的海绵块时间久了吸水后海绵压着的元件就会慢慢的烂掉。R376烂掉后待机电压不正常或都 ...

兄弟也是高手,见多识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那个位有个黑色的海绵块时间久了吸水后海绵压着的元件就会慢慢的烂掉。R376烂掉后待机电压不正常或都 ...

难道三星的硬盘贴纸下面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
这机器正常损坏就是待机芯片(包括那个电阻问题)、BIOS,及CPU上管这三个问题。

网友:
此故障是通病来着

网友:
怎么不写详细点

网友:
修过的都知道啊!就我还没有修过

网友:
老通病还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那个位有个黑色的海绵块时间久了吸水后海绵压着的元件就会慢慢的烂掉。R376烂掉后待机电压不正常或都 ...

修完电脑记得把海棉取掉,以绝后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那个位有个黑色的海绵块时间久了吸水后海绵压着的元件就会慢慢的烂掉。R376烂掉后待机电压不正常或都 ...

这是生产商留给我们吃饭的地方呀?海要多放呀?还会

网友:
每次维修完我都要贴上胶布做好绝缘的

网友:
这个机器CPU供电部分也是通病。

网友:
刚听说……不是很清楚。何况也不说清楚是什么电路中的。也不清楚。电阻是怎么微短的

网友:
通病! 很久了  这个位置也容易进水

网友:
顶 积极发帖  顶顶

网友:
都是刮骨疗伤的多

网友:
这款机器很多都有这个问题 遇到怪问题先查待机这块

网友:
3V5V待机哪?

网友:
这是最好修的机子咯

网友:
以前也修道过跟楼主一样的,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通病正是大家要知道的,少走许多弯路呀。

网友:
起初电阻腐蚀还好修
到了板层烧糊的时候就不好搞了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 不过得谢谢这款机器

网友:
恩多来点通病,这样就能来嗲活干

网友:
修好时记得多个地方都贴上这种海绵,买车买楼就靠它了

网友:
铁皮管呢?

网友:
看了 一下,还行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