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31不触发与RT8223P代换,待机电压正常

楼主(2015-06-11):
宏基E1-431不触发与RT8223P代换,待机电压正常
3V  5V正常,,时触 发时不能触发,触发时电流上到0.3左右掉电,
直接进主题没时间讨论,
本机是待机芯片RT8223P,LDO电压正常,3 5V正常,PG1.3左右变换,,,我在3V飞线到PG23脚,待机电流 变为0.4,不正常,把电流表转到3.3V电击PG脚,电流就为0.16待机芯片发热。直接拆下来电击,PG脚,电流没了。,手上没有RT8223找了一个IPS51123A的换上插电待机正常,触发看着电流一直往上跳,装机搞定。。。

有图有真相。。

这次不上BIOS了,帮多了,,,,论坛都有下载了。。。。。

网友A:
RT8223和IPS51123A引脚都一样吗

网友:
楼主芯片焊接的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23和IPS51123A引脚都一样吗

基本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反正不会烧机器 可以一试

网友:
RT8223P与51123一样,RT8223M与51125一样,其实这四个芯片有时都能互换

网友:
维修要细心,再细心点查下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8223和IPS51123A引脚都一样吗

一样的,,放心用,我都能装上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放心用,我都能装上用了

嗯好的知道了

网友:
真的通用吗,我记得一个高电平开启,一个低电平开启

网友:
RT8223P与51123一样

网友:
RT8223和IPS51123A可以代换?

网友:
ME PASO LO MISMO

网友:
写的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