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PCEH-111T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5-06-11):
(图片)

网友:
补充下  看了论坛有个帖子说  是PU4001或者PQ4001坏   这两个我都换过了,  还有就是PU4004的6脚是有3.3V电压的  这个保护隔离是N管   现在都不知道查什么条件 希望有大师给指点分析下  感谢感谢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哥哥啊  就是不过保护隔离  公共点没电压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A:
查公共点从哪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公共点从哪来啊

DCBATOUT  ```  你确定不是在逗我么

网友B:
这种机器不就是查三个信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不就是查三个信号么

哪三个?  可以说一下吗   索尼的保护隔离看不懂  还是用N管控制的

网友:
查保护隔离管控制极电压呀。

网友C:
去掉pd4001试试   还有就是切断acdrv试试

网友D:
这个芯片和BQ24735引脚一样。查下16脚 应该有6V,20脚19V,看下正常吗

网友:
早几天见过但是没修出来

网友E:
查适配器检查电压正常不,SONY的机子一般都是充电芯片正常了才会过保护隔离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有些很反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pd4001试试   还有就是切断acdrv试试

PD4001 去掉还是一样的 没什么变化   ACDRV  断掉也不没用啊  它是高电平控制导通   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和BQ24735引脚一样。查下16脚 应该有6V,20脚19V,看下正常吗

这两个脚的电压都是对的··  还有什么条件要查的吗   我看了下别人分析的帖子  说ACDET 要超过2.4V 以上 ACDRV 才会是低电平去导通控制保护隔离电路   可是他们说的是P管  我这是N管 要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适配器检查电压正常不,SONY的机子一般都是充电芯片正常了才会过保护隔离

现在就是  不知道充电芯片要满足的条件

网友:
升压电路你查一查

网友:
PC4032和PC4003

网友:
PC4032  我图纸上都没有  PC4003   换了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