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昂达H61N R3.0不触发.头好晕.跑线跑不出. (已修复)

楼主(2015-06-11):
昂达N61N R3.0板`不触发.开关待机电压正常.电池电压正常.查IO NCT5577D第49脚.RSMRST没电压`应该是有3.3V的.21脚3.3V正常
然后我就跑线.跑不出来`只跑到一条直通桥的```
49脚不是应该接二极管么..
这主板也找不到图纸`有能帮给给思路的么`我第一次修H61```

52和8脚没电压`29脚按开机键有跳变.28脚没跳变`

当老大说,NV芯第49脚不关事时.我重新检测了一次.发现一开始就认定IO出问题.是错误的.
我犯了一个错误.在3.3V这个待机电压上.我测量时万用表显示的是2.95V.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其实是不正常的.应该要足3.3V以上.才可以触发.
于是我把目标放在了1117上.上面有两个限流电阻.一个是09A 1.20K 一个是30A 2.00K.问题就出在这两个电阻上.把电压拉低了.
阻值升高了一点点`电压就低了那么一点点.我就那么不在意的略过了.
现在用两个1.5K的代替中.因为配了很多,要么过高`要么过低.把主板都吹黑了.电压现在是3.7V.
这板子,待机电压3.1V都不能触发,真是蛇精病..

网友:
楼主跑出来说一哈. 其实我不会

网友A:
加油  我帮不了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  我帮不了你了

这个`话说`你是实在学员啊亲````我今天摸了一下午了`现在都困了`

网友:
H61换桥肯定好

网友B:
NV芯片组主板大部不使用IO发出RSMRST#信号,请检测其它触发信号跳变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V芯片组主板大部不使用IO发出RSMRST#信号,请检测其它触发信号跳变是否正常。

老大,NCT5577应该要检查那几个地方呢..
能说说这种超级IO的H61时序么`

网友:
修得不错,很给力

网友:
intel的桥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D:
亲。 COMS。  晶振、   BTN 。。。什么的你都不查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NCT5577应该要检查那几个地方呢..
能说说这种超级IO的H61时序么`

老大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 COMS。  晶振、   BTN 。。。什么的你都不查的么。。

查啊`一路查下来的``一般不遇瓶颈我都不发贴的说`

网友:
头次见到这样问题,学习了

网友E:
咋说道NV哦?你这个是H 61 iNTEL的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老大,NCT5577应该要检查那几个地方呢..
能说说这种超级IO的H61时序么`

兄弟 你这个不是H61的主板吗  怎么是NV的了???还有NV芯片组  的待机好RSMRST  不用管???AMD的呢???

网友:
那两个电阻不是限流的 是调整稳压管的电压的

网友:
通常是两个精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你这个不是H61的主板吗  怎么是NV的了???还有NV芯片组  的待机好RSMRST  不用管???AMD的呢? ...

Nuvoton...超级IO,简称NV.不是说英伟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咋说道NV哦?你这个是H 61 iNTEL的桥

是说超级IO.Nuvoton NCT5577D.简称NV..

网友:
这个 49Pin 的 RSMRST# 是触发以后才出来的

网友:
电阻我换了才3.2v 然后换了个ams1117 变成了5v待机 会不会烧桥啊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2个电阻坏的。网卡、桥、时钟拉低电压的倒是多见。

网友:
8脚VCC没有电压,。乍么修到了待机3。3V是电压上去了。糊了。

网友:
如果我修这坏板,也不会想到是稳压器坏了

网友:
按道理说3.0v以上就可以触发的。

网友(2015-07-28):
楼主搞定没有啊 最近遇到好多张昂达的h61 没一张修好的 够没面子啊

网友:
没待机真这么难修?直接飞线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有师傅带就是抱大腿啊!

网友(2015-09-21):
哦,学习了,这样1117也要换吧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