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I9308充电显示电池温度过低

楼主(2015-06-11):
I9308充电显示电池温度过低

网友:
学习了。。 带上原理图分析最好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打错了 是负温度系数NTC电阻

网友:
收下了以防备用

网友:
是电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