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HSD190MGW1白屏竖线,图像发淡通病。

楼主(2015-06-11):
  这个显示器拿来白屏线竖线,后面图像慢慢显示出来了,但很淡。
心里想的应该不会是VGH,VGL断线的问题,因为碰到大多数那种是鼠标动一下有拖影的,这个连鼠标都看不到。
不过还是得拆开排除一下,一看屏是HSD190MGW1的。
论坛搜了一下说有通病,面板左上角有6个点,VGH从上往下飞到第五个点。
拆开后,量第5个点没有电压,接着实验了一下,如下:

表笔没点上之前:

点上之后:

可以看到,表笔点上第5个点后,图像立即清晰恢复正常了。
确定是VGH断线的问题。
漆包线用完了,暂时飞不了线,另外要注意的是,这个玻璃点是焊不上去的,只能贴住,用东西压住。(我的方法是用导电银漆涂上去)。
等明天线到了,再补发修好的图。如果顺利的话。

补充内容 (2015-6-12 16:32):
已经飞好线了,过程在6楼。

补充内容 (2015-6-12 16:44):
上面字打错了,是面板左下角有6个点。

网友:
这第5个点、第6个点是怎么看的

网友:
我这里有3台这样的显示器、都是翻新屏来的!。一直放着  没理过了!

网友:
那个点焊不了。我已经弄坏二个屏了。

我买的导电银,不导电,真晕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就好办多了。

网友:
今天线到了,已修好,我的方法是把头部绕个圈,增加接触面积,然后用导电银漆涂上去。最后用热融胶固定。
切点热融胶,用镊子夹住,风枪吹融化后,放上去,不要放在线上面吹。
然后再用胶布一路粘上去。图:

装好机后:

没飞过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稳定性有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