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供电有多少种?菜鸟求指教。。详细一点

楼主(2015-06-11):
南北桥供电有多少种?菜鸟求指教。。详细一点,有些主板不清楚这些电压怎么来的 ,求助。。。
主板
求助
不清楚

网友:
一般来讲有1.5 与1.2

网友:
打开图纸围着南北桥芯片看一圈就知道有多少供电了。

网友:
南桥供电有好几个,主供电是1.5V,来自于桥供电电路,进一步分析请联系迅维培训客服了解相关培训进一步学习。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有很多

网友:
报名吧,这个问题以前也是困扰我很久

网友:
什么样的主板,要说清楚来。

网友:
你要看下什么主板楼主 什么主板都不知道怎么说电压 你说呢

网友:
对,太笼统了,你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具体修到了再按主板去查

网友:
南桥一般1.2 1.3 1.5 北桥 一般1.0 1.2 1.5 总线供电 1.2V

网友:
谢谢各位,小弟我用的是致铭的主板,

网友:
南桥周边场馆S级或电感,方式有pwm的,运放+场馆的

网友:
芯片不同供电的组数是不是也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