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 tft19w80ps

楼主(2015-06-11):
故障现象:黑屏,指示灯黑。五个开关有四个3.2v正常.一个2.2v不正常,屏供电没有。
维修:刷程序不行,最后换开关好了。因外把bios发上来,我下了四五个都是96k的,正确的应该是128k的 884662

AOC19宽 916Sw TFT19W80PS TSUM17AWK-LF-1 Pm25LV010(A) 双36 福建捷.zip

网友(2015-07-18):
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

网友:
我的0.6V 5V  13V正常

网友A(2015-08-23):
是不是刷2416WP这个芯片啊,怎么我的容量才2K,刷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刷2416WP这个芯片啊,怎么我的容量才2K,刷不了啊?

清空一下试试

网友(2015-10-05):
产品代码917vw  能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