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 暗屏 求助

楼主(2015-06-11):
如题:现在发现L2200的1脚焊盘脱落,想从C5880的1脚飞线过去解决问题,不知是否可行?请高手行家不惜赐教!电路图见附图!

补充内容 (2015-6-14 10:04):
已经解决,看回复

网友A:
L2200的1脚原来接在哪儿你就应飞到哪儿!

网友B:
不行,升压应该烧了,接过去也没用的,

网友C:
应该从D8228飞线吧。不过背光暗,升压电路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200的1脚原来接在哪儿你就应飞到哪儿!

我就是不知道L2200的1脚原先接哪里啊?电路图上看到前面都有数字54,是不是两个元件的1脚是相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升压应该烧了,接过去也没用的,

升压D8228我已经换了,就是不知道L2200的1脚焊盘脱落该如何飞线,忘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从D8228飞线吧。不过背光暗,升压电路还是有问题吧

确定从D8228飞?D8228我已经换了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从D8228飞线吧。不过背光暗,升压电路还是有问题吧

确定从D8228飞线?我已经更换D8228,从2脚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从D8228飞线?我已经更换D8228,从2脚飞线?

从图上看是1脚

网友:
看图纸直接从这里飞才对,你跑跑线试试!

网友:
记得l2200旁边应该有电容可以飞,你跑下电路,再说你暗屏换d8228么用的,暗屏大部分都是L2200//L2201影响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从C8251正极飞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