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手机大神能不能帮我搞搞这个主板 5S蓝屏重启

楼主(2015-06-11):
给客户换屏引起的蓝屏重启   没法给客户交代 换主板太贵了 赔不起啊, 给2个维修的哥们修了修没搞定,看有没有大神能搞搞  尽量减少损失吧!

网友A:
论坛里有个贴子。说的比较详细。应该是某个螺丝附近的线换屏时候容易断。引起蓝屏。是通病。你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个贴子。说的比较详细。应该是某个螺丝附近的线换屏时候容易断。引起蓝屏。是通病。你搜索下

看了的 线接上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发给我修吧,80%几率能搞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给我修吧,80%几率能搞好

你不是搞笔记本的吗, 别拿我这个练手了, 我这赔客户的 哥们!!! 技术不扎实的我这个估计搞不定

网友D:
仔细回想下你换屏时动过的地方,应该是硬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搞笔记本的吗, 别拿我这个练手了, 我这赔客户的 哥们!!! 技术不扎实的我这个估计搞不定

我早转行了,笔记本行业不行了,5S蓝屏故障有好几个地方会导致,我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回想下你换屏时动过的地方,应该是硬伤。

恩 是硬伤   常见的能引起蓝屏的都看过了 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早转行了,笔记本行业不行了,5S蓝屏故障有好几个地方会导致,我修了好几个了

螺丝柱子下面的线接上了   U2也换过了  常见的都看了下 没解决问题

网友:
以后换屏需谨慎啊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是啊 这个坑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柱子下面的线接上了   U2也换过了  常见的都看了下 没解决问题

蓝屏很好搞的!尤其是5S

网友:
H:\iPhone\iPhone5s\5s图\5S开机蓝屏电路分析

网友E:
C39处1.8V C254处3V C299处3V PP13(测试点)I2C dat PP15(测试点)I2C clk

网友:
另外R158 R159都有1.8V 注意U6

网友F:
估计是拧错螺丝导致的。

网友:
还有就是注意传感器安装好没有(接口之类)

网友E:
*脏话*的iPhone 螺丝柱都是有用的(比如WiFi天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39处1.8V C254处3V C299处3V PP13(测试点)I2C dat PP15(测试点)I2C clk

(⊙v⊙)嗯  我主修电脑的  手机才刚开始弄,很多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拧错螺丝导致的。

但是线接上了也不管用 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出问题了,已经发给基地了 不知道能不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脏话*的iPhone 螺丝柱都是有用的(比如WiFi天线之类的)

恩  已经发给基地了,希望能搞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