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待机0.009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无反应板号:MB40IA1 REV:01的维修

楼主(2015-06-11):
今天修到一台海尔简爱7G,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9,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能触发,指示灯也不亮。拆机测全板供电,有3V\5V待机其他没有不触发查I\O U1 IT8518E-CXS,测得数据如下:
26\50\74\92\114\121\127脚 3.3VA供电:3.3V
3脚VBAT电池供电:0V(本机未用空脚)
2脚EC32KO 时钟输出:0V(本机未用空脚)
128脚EC32KI 时钟输入:0V(本机未用空脚)
14脚WRST#  I\O复位:3.02V

18脚ACIN 外接电源好:1.38V(正常3.3V)
104脚LID# 休眠开关:3.3V
19脚PM_RSMRST# I\O准备好:0V(正常触发后才有3.3V)

125脚PWRON_EC 触发排针:0V-3.3V-0V
16脚PM_PWRBTN# IO到南桥:0V(正常触发后才有3.3V)
72脚PM_SLP_S3# 南桥到I\O:0V(正常触发后才有3.3V)

从以上数据看,18脚ACIN 外接电源好:1.38V电压是不正常的,正常应为3.3V它是由PU1隔离保护集成块OZ8618LN 22脚提供,转去修隔离保护,测得数据如下:

15脚VAC 供电:19.62V
13脚VDDA 供电:5.28V
16脚VDDP 供电:5.80V

14脚REF 参考基准电压:1.36V
11脚PA 外接电源场管G脚控制:24.4V
22脚AC_IN 外接电源好输出:1.38V(正常3.3V)

从以上数据看,隔离保护OZ8618LN的供电、基准、外接电源场管G脚控制都正常,就是22脚AC_IN 外接电源好输出:1.38V不正常查外围电路没发现什么情况,果断更换一片OZ8618LN,插电22脚上升为3.3V,心里一阵暗喜,按触发键蓝白指示灯亮起立马开机电流上到1.661亮机了,拷机48小时无问题OK,修复。

网友:
1奶到手,摸完就走!                   这么详细的解说,建议以后大家发帖 设个权限,最低也要  小小白,

网友:
很好的帖,楼主这贴是我见过的最祥细的了,可惜 我分加完了

网友:
讲述的非常细致,对初学者是个很好的教材啊。

网友:
赞同加个权限

网友:
发现你修的这机好像听上去没有什么大问题 。关键 是每个人遇到这种 故障时。想的不一样,所以修的过程 和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看了楼主的 帖子写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经验吸取了

网友:
真不错的数据 收藏了

网友:
主板分析 和 图片标注的 很清晰  如此有心!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呀,实难得。

网友:
很详细,可以加权限

网友:
OZ的充电芯片坏的也比较多吧,有些OZ充电芯片集成了隔离保护管的坏的很多。上次遇到一个海尔超极本不触发同行二修,机子没有图纸,就是OZ充电芯片集成隔离保护管的这种,问了下卖芯片的,这个OZ芯片要几十块,我直接把机子还客户了,不修。

网友:
楼主图纸发上啊

网友(2021-12-04):
厉害写的好清晰地思路

网友:
分析  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