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ED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5-06-11):
BD=ED是什么芯片?原称是什么

网友A:
这个要看脚位哦!16脚的型号是RT9605B

网友:
RT9605BGQV  QFN24脚

网友:
虎子反应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脚位哦!16脚的型号是RT9605B

24脚的谢谢,我有代码表,但不会看

网友:
就是RT8802A的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