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上电掉电问题求各位给个思路

楼主(2015-06-11):
待机下为0.025电流。触发后。电流上到0.038后保持5秒多自动又掉到,0.025.可是,这个时候5V待机仍然还有,正常情况下,5V待机电压是在触发后EC控制产生,可是不明白,即然都掉到原来的待机了,为什么,还有5V待机。到这里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请大师们给个思路或方向。我测过触发时。SLP——S3/S4/S5都正常高电平。可是没有内存开启信号。EC也收到了触发了,按时序应该到EC发出SUS_ON#和RUN_ON#信号了,可是测不到SUS_ON.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不像掉电,更像是不触发,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没遇到过哦,条件正常吗

网友:
EC换了吗?

网友:
缺供电 /PG 转换电压 。。。。

网友:
blos先刷下

网友:
你的待机电流就不对,在待机的时候肯定有不该起的电压起了,应该是bios后者E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