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N131F主板维修

楼主(2015-06-11):
最近刚收到一台山寨的三星上网本(山寨的),上电正常,电流0.03A,开机电流没有反应。拆机发现,真不愧是山寨机。下面是维修步骤:
1,量测待机电压ok
2,量测其他电压对地阻抗ok
3,因为找到不到电路图,只能凭经验修了。量测开机按键的电压19V,开始被吓了一跳,感觉发现新大陆了。
4,后来一步一步的差,发现此电压的确是接到VIN上的,所以此电压为19V。好吧!被打倒了,谁叫别人是山寨呢?
5,继续查开机键另另一端的对地阻抗,万用表二极管档是0.456,应该差不多。量测开机时的电压,发现在开机的瞬间电压没有跳动。想想,这应该是新大陆了吧!
6,继续追踪此电路,发现开机信号接了一个100K的电阻后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想想,这个应该会进EC,但是用万用表量测半天就没有差出此信号连到哪里去了。没图嘛?没办法?
7,死吗当活马医,拆掉那个稳压二极管,开机,瞬间笑了,电流哗啦啦上去了。用LCD瞬间点亮。
8,为了防止此处电压过高,找了一个二极管装上去。

网友:
没有创新意识的山寨不是好山寨!

网友:
不知有多山寨啊,外壳、型号?

网友A:
这种山寨本没有资料 就是凭经验维修了

在开关那里找不到问题点 还可以查EC的脚位

分加了  分析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寨本没有资料 就是凭经验维修了

在开关那里找不到问题点 还可以查EC的脚位

没有电路,我估计那个开机信号没有直接到EC,中间还有其他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