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H-112T短路到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6-11):
故障:短路+无待机+不触发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已经拆好,不过还没有动过的痕迹。拿到主板打了对地值,发现对地值只有35(有短路)烧鸡大法伺候。。。。

发现待机芯片发烫,打开图纸看芯片是RT8223M,手里没这个型号的芯片,上论坛看了一下时候可以用51125替换,刚好手里有货换上,换好打了电感值都很正常,上电发现待机偏高啊(0.049 正常应该是0.005左右)也不触发!

示波器抓波,35V 上升有点奇怪啊(没见过这样的波形,修机少啊)换过电容也不行,以为是待机芯片不合适,特地上淘宝买了RT8223M芯片
第二天芯片到货,信心满满的换上去,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啊,看来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了
既然是打击偏高,那就慢慢的查后极了。但是后极对地值很正常,维修到这里没思路了。(发QQ联系黄老师,想问一下黄老师的经验看看是什么问题,估计是黄老师太忙没空里我这小虾米)
又放了一天,第二天忙完事情闲的蛋疼,又拿出主板继续战斗,既然是有待机了不触发 那就修不触发吧(待机偏高先不管吧)

EC供电正常

EC 85脚无复位(无电压)继续查由R2612电阻上拉,电阻一端有3.3V 一端没有(要么电阻开路,要么被拉低)实测电阻正常,被 PURE_HW_SHUTDOWN# 这个信号拉低
要想 PURE_HW_SHUTDOWN# 不被拉低,Q2611 不能导通否则会拉低,HW_SHUTDOWN# 这个信号也不能为低
实测HW_SHUTDOWN#  这个信号正常,Q2612 需要导通拉低R2619.(G680_RST#要高电平)
实测这里是没有电压。

G680_RST#这个信号最后来到U1901 这个芯片,实测3脚没有电压,这里是个串联分压,测量电阻都很正常,公共点有电压(说明芯片有问题拉低电压)果断拆掉芯片 (待机正常了0.006,我也醉了)

上论坛查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2114)

到最后手里没这个芯片,直接短接4跟5脚。在测EC复位正常,桥也收到了RSMRST#
按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亮机

网友A:
      51125和8223好像不通用吧   18脚都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和8223好像不通用吧   18脚都不一样啊

一样的,可以通用。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

网友:
挺不错的  这机子问题多多

网友B:
有时候板子不在手上 单纯问故障 很难说出故障点
所以你问黄老师 有时候也很难直接指点你准确修好 ……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学习了芯片代换的记住了

网友:
技术不错,维修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板子不在手上 单纯问故障 很难说出故障点
所以你问黄老师 有时候也很难直接指点你准确修好 ……

...

问问经验:

网友C:
楼主这维修技术还是不错的,要赞一下哈!今天没分数了,明天再给你评分。
看完楼主的帖子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下
1.如果HW_SHUTDOWN#  这个信号正常,电阻R2616也正常的话,PURE_HW_SHUTDOWN#这个信号应该是要有的

2.直接短接下面芯片得4脚跟5脚,没有在中间加个电阻的话会耐用吗?电流会不会太大?不需要限流吗?

网友D:
  你的短路是 哪个  短路  3V  还是5 V 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维修技术还是不错的,要赞一下哈!今天没分数了,明天再给你评分。
看完楼主的帖子我有两个问题想问 ...

第一问题:这个HW_SHUTDOWN#是被拉低,忽略没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维修技术还是不错的,要赞一下哈!今天没分数了,明天再给你评分。
看完楼主的帖子我有两个问题想问 ...

第2个问题:使用了2个多小时 还不确定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短路是 哪个  短路  3V  还是5 V 啊

待机芯片短路,换好待机偏高。3V线性微短。。。

网友:
写得很详细,很适合新手。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问题:这个HW_SHUTDOWN#是被拉低,忽略没写。

哦哦,呵呵,我就觉得是楼主写错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2个问题:使用了2个多小时 还不确定能用多久。

恩,个人还是觉得加个限流电阻会好一点 呵呵,起码后继要是短路了,也不会拉低那个电压,不会烧的太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