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实地维修 广达 ZRL 进水机

楼主(2015-06-11):
全板进水大面积氧化(腐蚀) DAOZRLMB6D0  REV:D 维修:

维修过程中没拍照片,现在以图描述维修流程!还望大师指点一二。
两张维修后的全板图片:

拿到板后发现充电芯片、待机芯片、网卡、EC引脚等多处腐蚀,边角处刮伤变形有部分电容掉件。无维修痕迹。心里毛毛的!

首先公共点打值(2),短路!各大电感打值都正常。G-D G-S打值所有MOS管感觉没什么异常,19V接在公共点烧机。触摸腐蚀严重的几个部位发现待机芯片MOS管区域发烫,依次拆掉所有待机MOS管依然发烫,继续拆掉周边4-5个电容,电流下来了。装回所有MOS管后测量公共点已经恢复正常。

接好可调电源,电流0.12。有一种感觉告诉我待机芯片挂了!(如果静态电流在0.1A左右,单片机坏或电源管理IC坏的几率较高。)手背轻轻触摸RT8223!哇奥!挂了。虽然芯片发烫,但是也要测量一下工作条件嘛,

VIN-16.7V但是PR78另一端正常,10欧姆电阻正常没有变值!明显芯片挂了,不继续测了。找助教领了一枚RT8223更换后迟疑了一下,不敢直接上电(由于是进水机,所以不确定相位、反馈、等线路和电阻是否正常否则芯片又挂了)依次按照图纸测量外围电路,确保无断线无掉件后上电电流0.007。估计OK了,测量待机3、5V供电已经正常。

触发开关,电流0.007-0.04掉电可以再次触发。用万用表点在内存1.5V、桥(总线)1.05V、PLL 1.8V有瞬间电压出来但是VCCSA供电电感PL8没有电。

测量开启没有电压追查来源!

来自于1.05V的桥(总线供电芯片RT8238)总线供电已经正常,但是PG没有发出?测量9脚确实没有电。供电正常,不出PG不科学!检查上拉电阻PR170发现两端都没有电压。继续向前追查+3V的来源。

+3V来自于+3VPCU(已经正常,就是3V待机电感)受控于MAIND,测量MAIND无电压,继续追查来源。

MAIND由15V经过一个1M欧电阻PR101上拉并受控于MAINON。这个信号一定来自于EC并且前面的PLL、桥供电、内存负载供电也均由它开启。测量有3.3V正常。观察主板发现图上三个10M欧电阻引脚,两个腐蚀(PR103/PR104)、一个掉件(PR101)。
处理好焊盘补上元件后接上电源测量MAIN_ON_G电压只有1.02V不对啊。两个相同的电阻分压应该是VIN的一半才对啊。测量下面一排MOS管发现PQ19 G-S只有45!挂了。拆后电压正常,料板找一个更换后恢复正常。

再次上电,触发后电流0.11,测量VCCSA已经正常。无CPU供电。(6系列的板不上CPU是不会出CPU供电的),装上CPU再次触发,电流上到0.41不动了。CPU供电1.23V已经正常。集显供电还没有。
科普一下:

示波器抓取BIOS的2脚只有瞬间波形应该是桥读取BIOS用于发出时钟和PROCPWRGD的并没有真正的读取BIOS:

倒着追查测量CPU复位:0V。

根据6系列的复位流程追查桥发出复位的条件。首先测量SYS_PWROK

测量二脚无电压一脚正常!原来如此!继续追

U2没有装,IMVP_PWRGD直接经过电阻改名为IMVP_PWRGD_R送到U1的2脚测得1脚3.3V正常2脚0.4V不正常。看这个名字一定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在CPU核心供电OK后发出的PG,CPU供电已经正常了,PG又没有!

更换后的PR18:

测得上拉电阻一端3.3V一端0.4V。更换后触发电流一路0.5--0.7--0.9--0.8OK了。

估计会亮机了。

进水机果然不好玩,总是各种问题,维修途中处理很多焊盘,很不好上锡。在电流0.4的时候还突然大短,仔细观察电容有裂痕,抠掉后正常。

图纸点位和BIOS论坛都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迅维的高材生啊

网友:
图文并茂,LZ功底不错

网友:
进水机不稳定啊!经常会有一些隐患。

网友:
这个进水的确实一波三折了
修的不错

网友A:
厉害。。。。分析思路很明确

网友:
基地出来的都很牛啊,看来也得抽时间去基地学习下了

网友:
迅维几月功夫,就秒掉外面自学几年的技能    自叹不如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   楼主分析的很彻底啊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扎实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也叫菜鸟啊,让我这些天天看帖不发帖的情何以堪?

网友B:
实地修这么新的板子了啊

网友:
楼主啊,你这标题菜鸟维修,示波器都会使,分析思路也清晰,让我们情何以堪。都没法混了,

网友:
修的是不错,要是客户的机子坏成这样还是不要修了,容易反修,会陪钱的

网友:
进水机子一般都会有暗病   不好搞  很容易返修

网友:
太牛了 过完年要去看看学习

网友:
还有助教。。莫非在实地当老师?、

网友:
这,,菜鸟如果是这样,你要变成高手是不是要逆天,佩服啊,学习中。

网友:
实地太强大了  楼主技术也没得说

网友:
这招牛,早看到帖子就好了

网友:
讲得好,一看就懂,思路清晰。

网友:
怎么感觉是老手啊,

网友:
修的确实不错,基础扎实

网友C:
时序记不住怎么办啊 怎么样才会记住

网友D:
进水版不好修呀,楼主很有耐心呀,技术提高的很快,支持你,期待你的下一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版不好修呀,楼主很有耐心呀,技术提高的很快,支持你,期待你的下一贴.

还是在基地学的快,欢迎到基地来

网友:
是啊进水的电脑不好修呀,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这么多小电阻挂掉,没走弯路。看得出来,基本功扎实。

网友:
分析思路很明确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理论和实践都非常强大。

网友:
*脏话*。。。实地出来都是技术帖子

网友:
高手了,还材料

网友:
抓波功夫很牛啊

网友:
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网友E: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简直没思路啊,老大厉害

网友:
太牛了这板子真心不好修啊厉害了。

网友:
进水啊进水,,很多同行机,报不起价,修起来没劲,就放弃了,,进水不好搞,

网友:
进水机器太考验技术了。吃力不讨好,没有去过基地的我肯定就放弃了。

网友:
认真 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分析思路很明确

龙哥也不差,什么时候回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修这么新的板子了啊

很多6/7系列给你修的,快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记不住怎么办啊 怎么样才会记住

我学习的时候也记不住的啊,不过实习的时候修多了发现非但没有忘记反而记得更加扎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简直没思路啊,老大厉害

欢迎来迅维学习如果努力你会有不小的收货

网友F:
大神可否告知一开机显卡温度就马上飙升90度以上的怎么整?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可否告知一开机显卡温度就马上飙升90度以上的怎么整?显卡

这个,显卡要是没挂掉的话估计是散热接触不良或者导热管挂了吧

网友:
电子世界在深圳ss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