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EC程序?

楼主(2015-06-11):
请教一下:
      笔记本刚换了EC后首次接通电源会自动从BIOS读取程序配置自身GPIO引脚。然后就内置程序了,是不是除非下次上电时候检测到BIOS程序与自身的程序不一致才会然后会重新读取并配置引脚。我是想如何在不刷不换或升级BIOS时候清除EC内置程序。完全清空内部程序   让他必须要重新读取BIOS。没人别的重要用处  只是比较好奇  有没有知道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可能要分开说明了
有些EC是自身带有程序 比如 9012等
有些是GPIO定义程序

希望有具体清晰的说明

网友B:
我只能说,没特别重要的用处,只是好奇的话就别瞎琢磨这些了。

网友C:
做维修都都不用研究的太深

网友D:
按正常来说。。。用厂家的 WIN 升级BIOS 程序。。有些就可以一同擦EC的。。你有空留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维修都都不用研究的太深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可以用BIOS擦写?

网友E:
你可以在清除BIOS跳线点接两根线安个按钮,每次通电的时候按一下在按开机按钮。

网友:
好奇害死猫

网友:
刷都没刷过EC,更不要说清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维修都都不用研究的太深

以利润为第一中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要分开说明了
有些EC是自身带有程序 比如 9012等
有些是GPIO定义程序

我见过最多的就是ENE的 13A和 SMSC的 1310,好像都是初次接通电源 电源灯会闪  在读取BIOS

网友:
总比无聊的时候玩游戏和睡觉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在清除BIOS跳线点接两根线安个按钮,每次通电的时候按一下在按开机按钮。

笔记本貌似没有清除COMS的跳线吧,我是拔了小电池过一会儿或者直接把RTC的正负极短接 放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正常来说。。。用厂家的 WIN 升级BIOS 程序。。有些就可以一同擦EC的。。你有空留意一下。。

谢谢 提示,最近活少,所以有的时间就去折腾搞不懂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没特别重要的用处,只是好奇的话就别瞎琢磨这些了。

有的主板不上电,抓不到波形,如果清空EC程序了 然后上电他如果有读BIOS的迹象 基本就排除EC问题了,好多问题都可以排出了,笔记本刷BIOS还要焊下BIOS 去刷,如果同个哪个小技巧可以直接去清空EC  而达到重置EC程序,岂不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维修都都不用研究的太深

最近公司没啥订单,没活干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下一些稀奇古怪的故障,蛮好的

网友:
自带程序的清不了,只能换相同的

网友:
楼主的精神蛮好的,多学习学习没错

网友:
楼主的钻研精神可嘉!

网友:
清不了的,

网友:
ec 应该我们刷不了,一般人没有这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