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50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5-06-11):
dell N4050插上可调无待机电流,没有3/5v,正常是待机有3/5v的。各大电感打值正常,测待机芯片TPS51125,

板子上是TPS51123,VIN 19V, VREG3/VREG3线性3/5V正常,VBST1/VBST2 5V正常,EN0 3V正常。1/6脚EN1/EN2无电压,不正常。
查来源

把PQ4102拆了,是EN1/EN2强制悬空,3/5v出来了,但是待机0.03V更定不正常,于是把PQ4102还原,刷了BIOS,又换了TPS51123,还是不行。
又来看图,正常情况下3V_5V_EN高电平导通PQ4101,拉低PQ4102的2脚5脚,截止PQ4102。使PWR_3D3V_ENTRIP2,PWR_5V_ENTRIP1开漏输出。
但是3V_5V_EN没电压。PQ4102被导通,PWR_3D3V_ENTRIP2,PWR_5V_ENTRIP1被导通接地了
于是追查3V_5V_EN来源,由 S5_ENABLE产生的。

S5_ENABLE由EC14脚产生。

S5_ENABLE由EC 14脚产生,可是EC这时供电都没有3D3V_AUX_KBC无电压。追查3D3V_AUX_KBC来源

查RN2706 1.2.3.4脚都有3.3V,所以Q2703截止,Q2706导通,所以3D3V_AUX_KBC,S5_ENABLE无电压,好板2/3/4脚正常都是0V,KBC_ON#_R正常应该是低电平,这里也不正常。

应该在这里被拉低才对Q2705没装,Q2704图纸上装了,实际板子上没装。晕!这里搞不懂了,彻底晕了。
还请各位帮忙看看,没出3/5v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咯???小弟跪求帮助!!!

网友:
KBC_ON#_的问题

网友:
Q2075想办法让它导通就行了

网友:
查KBC_ON是那里来的

网友A:
先把EC 供电修出来呀,是不是充电芯片的线性提供的呀,看一下实际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EC 供电修出来呀,是不是充电芯片的线性提供的呀,看一下实际电路

EC一般是待机供电的吧

网友:
KBC_ON是不是从充电芯片转换而来的?查条件

网友:
人为折掉NR2706,拉低Q2703让EC供电过去,如果还不行,肯定有短,

网友:
先看哪个缺电压 根据这个一步一步查

网友:
学习了,各种问题都有

网友:
哪里没导通  你就试着让他导通一下撒

网友:
为了我的积分啊!!!

网友:
这个估计是短路了 ,电压被拉低了 ,以前遇到过,换了IO好的

网友:
楼主,太复杂了。看不懂。我还得多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你确定一下EC的待机脚是那个,看着有点不太对头。查ACAV_IN 这个正常不?看你的电路开启3V/5V的关键信号应该是ALW_ON这个信号

网友:
ALW——ON这个信号是EC发出,推断EC待机应该是51125线性电压提供的吧,作个参考

网友:
ALW_ON 这个信号,按理说是EC检测到适配器后自动发出的。查相关电路,看充电芯片的ACOK也就是ACAV-IN .不正常查ACIN 这个脚。通常由两个电阻分压而来。接的是适配器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