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紧急求助网络WIFI和网络问题

楼主(2015-06-12):
首先有这么一个情况   公司WIFI有人连接上了鼠标居然会自己动去打开电脑文件夹和文件
再接着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查询公司是否有被远程访问的后台。。。单纯使用CMD-   -     netstat -ano和tasklist  /svc
总觉得这代码只有在网络连接使用或者后台软件运行的时候才能生效查询到。。
有没有不用软件开的外网访问端口。这存在不?
然后可以随意的从其他的外部网络访问内部连接的网络的电脑并进行控制等
求解==。==求助

网友:
这个问题好深奥

网友:
不会吧,远程操作是需要密码的,你可又修改一下服务器的管理员密码

网友:
将每台电脑的驱动器设置共享然后就可以相互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