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开机不显 DALZ2CMB8E1 BIOS

楼主(2015-06-12):
开机不显示电流1.4A 没有电流跳变,刷U17 BIOS程序搞定。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直接刷的桥bios就好了?ec程序没动吗

网友:
ec旁边的bios 谁有啊 刷了u17还是不行嘛

网友:
独显改集显BIOS程序要改么

网友:
独立改集显不用换BIOS

网友(2015-07-13):
我的是上电0.6a掉电,无显卡电压

网友:
现在机器bios 坏的很多

网友:
联想的机器爱坏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直接刷的桥bios就好了?ec程序没动吗

一般不显就刷桥BIOS就行了

网友:
正常程序应该是先内存,再显卡,最后BIOS,因为测试BIOS问题比前面的都要麻烦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刚刚修到一台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