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台iMac苹果 A1131电脑,不能分区,提示未能卸载磁盘,无法安装系统,硬盘坏了?

楼主(2015-06-12):
这台机,是朋友用的,新买的时候,就装成了WIN7系统,用了几年后,系统无法启动,想重装一下,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安装.用光驱安装WIN7的话,在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DVD DRIVE时就死机.只好用原机的恢复系统,想恢复原来的"狮子"系统,可是分区格式不对,但是又无法重新分区,麻烦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硬盘坏掉了?

网友:
拆机换硬盘呀

网友:
不明白。换全新啊

网友:
换个硬盘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资料的话  先把硬盘抹掉格式化  实在不行  换硬盘再试  先确定问题

网友:
你怎么不用第三方软件来装系统呢,例如光盘,请不要用苹果自带的软件装。

网友:
拆开电脑,首先排除硬盘故障

网友:
拆机把硬盘拿出来格掉再装

网友:
换固态~~~飞起来

网友:
苹果机有没有报本磁盘有不可修复的物理问题

网友:
是硬盘问题吧!换一块试试!

网友:
加大努力学习·····

网友:
装的时候死机  先检查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苹果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