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求大师V59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5-06-11):
    一台熊猫LE32D28液晶电视红灯长亮,按键遥控都能不开机。有请各位大师们指点迷津和维修资料谢啦。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先查按键,再查按键到主板的线,如这都没问题,V59方案的板,程序问题就非常大了。

网友:
主电源不启动也是这样的,,,,,

网友:
遥控不能开机,按键能不能看开机?指示灯亮吗?提供参数多些?大家才能帮你解决。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数据看一下

网友:
新手请教V59主板的维修思路

   一台熊猫LE32D28液晶电视红灯长亮遥控按键都不能开机,主板型号为TP.VST59.P83的电源背光信号一体板。背光输出电压25V没有起动。有请大师们指点维修思路及该机芯的资料。谢啦!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那就刷MCU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