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BIOS芯片就没有待机

楼主(2015-06-12):
一台华硕笔记本,板号K42JR 不触发,测待机3V5V没有,断开3V后级,待机3,5V正常。说明后面有微短?3V应该去BIOS EC 南桥吧?换了个EC 还是一样,后来发现,把BIOS拿掉,3V 5V就正常了,BIOS芯片换了好几个,难道是南桥坏了?要是南桥坏的话,为什么拿掉BIOS电压就产生了了?请教大神们啊。。

网友:
自己顶顶更健康。。。SOS

网友:
AC_IN_OC#这个信号只插电源要为低电平,不用谢!肯定是这个信号变高了导致的

网友A:
      K42JR用的RT825待机芯片,当你拆掉BIOS之后,EC无法读取BIOS配置脚,ENBL为高电平,RT8205的ENTRIP1\ENTRIP2直接通过PR8102\PR8103两上200K电阻到地,用于PWM开启和极限电流设定,此时你在ENTRIP1\ENTRIP2这两个脚上可以测到1.7V左右电压。所以这时3V\5V可以正常输出。
      当你装上BIOS之后,EC可能检测到某个电路\信号异常,会去ENBL拉低,并通过PD8102把ENTRIP1\ENTRIP2拉低,此时你去测量ENTEIP1\ENTRIP2的电压最大也就0.6V左右。以这时3V\5V被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K42JR用的RT825待机芯片,当你拆掉BIOS之后,EC无法读取BIOS配置脚,ENBL为高电平,RT8205的ENTRIP1\ ...

那说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blos么?

网友:
重点检测EC各待机条件。

网友:
RT8205到EC的PG信号,这段重点查。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没图纸,不知道怎么往下查了

网友:
bios刷了没???

网友:
要不就是后继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你不装b ios他不触发,就不保护,3,5v就不会掉

网友:
确实如2楼仁兄所说,按你的提示我的修好了,谢谢 您,困扰我多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差点把南桥拆了,就是AC_IN_OC#信号引起的,楼主可以看看PQ8807第5脚P_CHG_ACOK估计这是主要问题所在

网友:
4楼 正解。。。。我就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