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联想E531开机黑屏问题,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5-06-12):
这台机器送过来时是进水的,键盘进水,但是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把壳子里外都清理干净后,然后上电亮机,插键盘不能用,接外接USB也没用,因为拔过小电池,所以每次开机都会提示时间错误,滴滴两声后然后关机,再开还是一个鸟样,好吧,X宝定一个键盘,过了一天终于到了,本着想高高兴兴的装上去,但是恶心的事情来了,也就是本篇帖子的毛病,插好正常开机,黑屏,有背光但是没显示,插外接显示器也不显,滴滴两声后关机,再试还是一样,问题会出在哪里?在线等!

网友:
肯定是EC附近或者背光控制部份进水了,

网友:
注意 是不是进水部分有腐蚀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LVDS打值,如果有屏可以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查屏的供电,认真检查进水部位有无断线。

网友:
进水机一句话上放大镜看,看个眼睛冒金星,哈哈

网友:
现在新机器,显示之前都会瞬间有背光无显示,,或许这就是LOGO,,如果卡LOGO,那么你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先排除卡LOGO,,,拆网卡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