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主板不过U

楼主(2015-06-12):
一块索泰G41不过CPU 全电压正常  有复位 刷了BIOS也不行 大家修过没有  哪的问题

网友:
时钟和加焊桥,试试,三板斧先

网友:
三大条件都满足的话,只能烧一下,看谁发烫的厉害

网友:
现在的主板越来越难修啊,特别是复位都出来了,就是不跑马的。。。

网友:
打各大总线 阻值 看BIOS 片选信号 如果都有可以考虑加焊或者换桥

网友:
这样之后多半都是  桥的问题了吧,,最怕的就是这个了   所有条件满足还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