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假负载不出核心电压,上CPU正常

楼主(2015-06-12):
(无正文)

网友:
假负载坏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修好说说

网友:
有可能吧,不过现在用不着了,我在CPU的PG信号拉出一根线测量正常,就是复位有些怀疑,摁开关后,是不是应该有1.2V-0-1.2V,还是直接0-1.2V
我的这个就是直接0-1.2V

网友A:
你的板需要CPU输出VTT_OUT_R信号去转换开启CPU供电,假负载无法产生此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需要CPU输出VTT_OUT_R信号去转换开启CPU供电,假负载无法产生此信号。

谢谢海韵。还想问个问题,此板诊断卡错误代码是AA,我没有示波器,测BIOS的CS#脚,电压为3.5V,触发时无跳变,PCI的帧周期脚位为3.5V,也无跳变,LPC帧周期也是3.5V,无跳变,不知是哪的问题,信号本来就没跳变吗?还是哪有问题?

网友:
有些板上假负载是不出电的

网友:
特别是高端一点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海韵。还想问个问题,此板诊断卡错误代码是AA,我没有示波器,测BIOS的CS#脚,电压为3.5V,触发时无 ...

没示波器万用表测那些信号无用,一般是复位正常后,先刷BIOS,再查各大总线是否有短路、开路。

网友:
有些板子要上真U才有VC的

网友C:
关键是板子修好了没??上不上假负载一样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板子修好了没??上不上假负载一样的嘛!!

没修好,现在需要此主板BIOS,主板是SY-G41M-G

网友:
有的是这样的 skt_oc#信号为低 表示cpu已装入 可以人为把skt_oc#j脚接地

网友:
负载不一定准

网友:
假负载只是工具,不能跟真U比,有些主板确实需要真U才行

网友:
现在很多假负载用不上了,我 买了一套  就是刚刚开始修775的时候用过一段时间,后来再也没有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