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C触发掉电(版号R13)

楼主(2015-06-12):
昨天接到一台惠普G4的机器,客户说是不开机。接上电流表一看待机0.026A,触发后掉到了0.016A了,然后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并且让他留机走人。打发客户走后立马拆机,几分钟后就出裸板来了,接上电流表还是待机0.02A,触发后也掉到0.016A。(打各个电感和转换管子的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于是从待机电源查起,这款机器待机的时候是没有3v和5v的,要触发后才有的。接上电流表触发后,万用表测得有3v和5v,既然待机电压有了那就查EC的条件吧。花了几分钟测量了下EC的条件(EC的条件就不多说了),发现桥没有发出SLP_S4。于是把矛头对准了桥,从桥的RTC电路查起。不查还好,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原来是RTC_RST电压才偏低导致的。看了下图纸,跟这个信号连接的还有个电容C683,心想应该是电容漏电导致的。二话没说就是一烙铁下去,用万用表测电压,电压起来了,触发电流跑上去了,接屏亮了。因为是客户的机器急着拿走没来得及拍图,还望大家谅解。最近太穷了,没多少积分了望大家多多加分。

网友:
可以看作通病,谢谢分享.RCT电路会引起掉电,迅维饼哥有教到

网友:
看来耧主是高手阿!基地续学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过来逛逛  我好需要积分

网友:
还算是看的明白  讲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基地的很多实例说明,RTC电路有问题,造成掉电或者是不触发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下次维修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给力,这个机器我也有台没修好

网友:
有时,电容、排阻引起的故障真的不好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