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开机很慢

楼主(2015-06-12):
苹果A1278 开机很慢能进系统,进系统要1个小时,碰过两台了,是哪出问题了,有修过同样的问题,望告之,不胜感谢

网友:
BIOS问题多

网友:
碰到硬盘线坏的

网友:
bios问题多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窗口+AIT+P+R+开关反复开机三次试试!

网友:
试试上面的方法,再不行可以以发信息的方式联系我。

网友B:
这机器最好还是先换硬盘线和硬盘

网友:
刷过几个了

网友:
换过硬盘线了

网友:
IOS 系统装过,WIN7装过,都是很慢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最好还是先换硬盘线和硬盘

硬盘和线都换过了,BIOS  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窗口+AIT+P+R+开关反复开机三次试试!

这几个键是哪几个能不能发个照

网友:
硬盘 和硬盘线按一按试一下

网友:
解决了吗 。。。。。。。。。。。。。。。。。。。。。。。。。。。。。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CPU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台  分区都很慢  但是只有一块硬盘能进,而且是块坏硬盘。但是新硬盘不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