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50c 掉电求助

楼主(2015-06-12):
华硕F450C  版号x450cc rev2.1 待机正常  上电到0.8掉电。
量各个电感 发现CPU那块的电感对地电压为0   量CPU背后电容也为0
请教 板载的CPU有没有可能对地为0的?

网友:
没有出电压!不是电阻对地为0就不怕!

网友:
现在的CPU对地值都很低,你要用4位半的表才能测准确。

网友:
板载CPU一般都只有1欧左右,修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