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AC 有时过一会跳AA能进系统,有时就卡在开机界面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6-12):
诊断卡正常跳到00后,进入系统时又跳AC

有时过一会跳AA能进系统,有时就卡在AC,停在开机界面进不了系统

什么原因呢?
摸了下南桥还是比较烫的,大概估计也有个50度吧

映泰G3-m7 te的板子,bios刷到最新版了,问题依旧

网友:
你换条数据线或接口试试看,我觉得跳变没什么大问题啊

网友:
拆外设吧,,最后换桥!!

网友:
个人感觉虚焊的面大

网友:
但是都能跑啊,每次都能正常跑00啊。就是进不了系统
显卡是集成的,试过好的独立显卡,也是进不了系统,显示AC

系统试过win7、xp和pe都停在系统进入的界面

网友:
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查外设,最后干桥

网友:
声卡 网卡 桥 都有可能引起卡LOGO

网友A:
拆声卡 网卡,加焊桥试试。总比换桥好

网友:
这个说不定还是硬盘或者SATA的问题,,,我都遇到过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声卡 网卡,加焊桥试试。总比换桥好

我是小白,弱弱的问一下,拆声卡 网卡是拆芯片吧?我如果直接上个独立网卡试试可以吗?

网友:
又发现个新情况,卡在LOGO界面,我只要按回车它就能进系统,什么都不干它就一直卡在那里。。。。

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白,弱弱的问一下,拆声卡 网卡是拆芯片吧?我如果直接上个独立网卡试试可以吗?

是的,芯片

网友B:
拆掉了声卡、网卡、串口芯片,加焊了桥,还是A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了声卡、网卡、串口芯片,加焊了桥,还是AC。。。。

换南桥吧 外设都排除了 应该没有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