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极管 的导通搞不清楚了

楼主(2015-06-12):
谁能通俗点教哈我    要让3极管导通  B的电压一个是怎么样。。。。。。。。。。
3极管跟MOS管导通条件一样吗??这两天看书看晕了。以前隔离保护P沟道的控制极电压小于D输入极就导通了。。。。

网友:
先明白是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A:
不一样的  三极管分普通三极管跟数字三极管  普通三极管有分B极大于E极  0.3V或0.7V才导通 ,E极大于B极  0.3V或0.7V才导通  数字三级管不管是B极大于E极  还是E极大于B极  都要大于1.9V或3.3V ;而MOS管分N沟道和P沟道  N沟道就是G大于S 4.5V就可以完全导通  P沟道就是G小于S   4.5V就可以完全导通

网友A:
跟你回这么多就为了弄2分下载分  凑10分去下个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  三极管分普通三极管跟数字三极管  普通三极管有分B极大于E极  0.3V或0.7V才导通 ,E极大于B极  0 ...

刚才有看了哈帖子  普通3极管你说的B大于E0.7导通应该是NPN管   E大于B0.7应该是PNP管。。。
至于数字3极管笔记本用的多吗??怎么分辨是普通的还是数字的。
MOS管我一般都是拿G和D比较。。。P沟G相对D要小于    N沟道G相对D要大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你回这么多就为了弄2分下载分  凑10分去下个图纸

哥们 你每天都去签到。。。有空就回帖  基本能满足自己啊  我一般都有个 200-300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你每天都去签到。。。有空就回帖  基本能满足自己啊  我一般都有个 200-300下载分

天天签到啊  就是没空去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有看了哈帖子  普通3极管你说的B大于E0.7导通应该是NPN管   E大于B0.7应该是PNP管。。。
至于数字3 ...

数字三极管一般笔记本用不上吧  区分的话就只能看图纸了,那个MOS管的话  被 你一问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我记的笔记 是G极跟S极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有看了哈帖子  普通3极管你说的B大于E0.7导通应该是NPN管   E大于B0.7应该是PNP管。。。
至于数字3 ...

N沟道是G大于S 4.5V完全导通  P沟道是G小于S  4.5V完全导通    是这样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  三极管分普通三极管跟数字三极管  普通三极管有分B极大于E极  0.3V或0.7V才导通 ,E极大于B极  0 ...

区别普通三极管和数字三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图纸中的图形符号。如果图形符号中,三极管的BE之间有内建电阻,就是数字三极管。关于三极管的导通,简单的来讲,就是看B极与E极之间电位的高低。NPN管,B极电位比E极高,CE极之间就会导通,形成电流,PNP则相反。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三极管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是放大状态,集电结和发射结均正偏是饱和导通状态,其余是截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