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求19寸杂牌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5-06-12):
一台杂牌19寸显示器,原来用的好好的,突然出现连接主机后显示器屏幕闪了下就黑屏,尝试主机接别的显示器则正常,故障显示器连接别的主机也正常显示,另外发现故障显示器不插VGA线到主机的话则不通电,显示器电源灯也不亮,故怀疑是显示器有问题,判断应该是VGA线有问题,请问各位兄弟应该从哪方面入手维修?不胜感谢!!!!!

网友:
你不接VGA线  按显示器开关应该亮一下显示无信号熄灭。如果没有亮就是显示器问题。电源板或电源盒故障

网友A:
应该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查电源板问题!!!!

网友B:
看下是不是驱动板线性稳压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查电源板问题!!!!

谢谢,已经解决,原来是电源板至驱动板的地线接触不良,换线后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驱动板线性稳压器坏了

谢谢,已经解决,原来是电源板至驱动板的地线接触不良,换线后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