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逻辑板维修感想

楼主(2015-06-12):
几天来一直修积压下来的液晶屏,原先由于对这方面不了解,几天来的摸索维修,发现所有的液晶屏的逻辑板不论屏幕大小,除了供电有差别外电路工作方式没有多大差别,想要修好逻辑板也不是难事只要细心操作,找到相应的配件大部分还是用现在简单设备可以修复的,设备要求:防静电烙铁一个,拆卸液晶屏手捻改锥一套,热风枪(或者组合焊台),相应的配件,从检修的经过来看,损坏最多的部位多是DC-DC电路特别是升压这一块损坏居多,想要修好液晶屏的逻辑板首先要掌握屏的供电,它是由5V(或3.3V)12V的屏供电电压经过一个简单升压后,产生的一个电压。二、第二个电压是25V(或30V)它是由DC---DC电路输出的。三、第三个电压是负7伏.
它也是由DC---DC电路输出的。
一般来说检修屏电路,当检测这3个电压都正常的话,接着就要考虑主芯片是否虚焊、以及是否损坏等。还要检查的一个重点就是屏线,看屏线有没有装到位、是否接触良好?必要时清洗一下屏线。另外屏的DC变换电路,第一个要检查的就是滤波电容,第二个就是DC--DC电路的IC坏的多。做完以上这几步后,如果还不能排除故障,建议不要花费精力维修,直接申请逻辑板 或液晶屏,或者联系专业维修单位维修,下面是我整理的有关液晶逻辑板电路,及测试部位。

网友:
修了三年笔记本  还不会修液晶呢  惭愧啊

网友(2015-11-27):
没有看到测试图啊

网友:
应该还有些东西的吧

网友(2016-08-28):
很好的经验分享,液晶维修详细的教材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