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通病,DELL M421R amd 单桥 独显 开机灰屏很久才跳LOGO

楼主(2015-06-12):
最近修到一台M421R AMD  单桥 独显  板号是DA0R0AMB6D0 REV。当时接到机子的时候,开机灰屏,还以为是屏或者屏线的事情,换屏依旧,定了屏线,屏线到了之后,还是灰屏,于是上论坛搜下这款机器,发现跟帖内容中,有好几位都是开机灰屏,好久才跳LOGO,于是我就再次触发,等了一会儿果然出现DELL LOGO! CMOS电池放电,刷BIOS 无效,再才看帖子,都说换桥好了,于是定桥,上BGA,开撸!果然好了!大家以后修到这机器,遇到这故障,放电 刷BIOS不行,就换桥把!

网友A:
楼主好待也发个图撒,就字也太不专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待也发个图撒,就字也太不专业了吧!~

忙啊,现在难得发帖!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呀,修好了就是硬道理.

网友:
其实我想知道 好久出logo那么 机器能进系统不

网友:
看过了,人才都是慢慢跑出来的

网友:
哦。。。。。。这个应该是通病 今天正好遇到

网友:
这个以前也遇到过,没有修好,谢谢楼主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    加焊不行吗

网友:
换桥??这个暂时没有遇到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加焊能不能好呢?

网友:
谢谢分享  加焊试过吗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秒了!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

网友:
单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那种09年10年的AMD北桥,做BGA的时候温度低了,一般就会出现亮机略慢的情况,不知道你的慢是慢多久,你可以考虑用无铅的温度,直接加热以下看看,说不定不用换就好了

网友:
直接加热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