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Vw19J 灰屏 按键有显示出来

楼主(2015-06-12):
长城Vw19J 灰屏 但按键的字会显示出来 求教大家 万分感谢 实在没招了
长城

网友:
灰屏这个故障的话,就要检查一下屏上的电压 正不正常了,屏有问题了。

网友:
电压都有
可是你按键按得时候会有字出来 比如语言类

网友:
长城的屏线容易出问题,换条线试试吧

网友:
你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按键出来有字。那就刷程序啊。 怎么可能是屏坏。乱说一通。

网友:
你最好能把故障的图片载一个,传上来

网友:
不接VGA会显示无信号嘛

网友:
按键会有字,这这个需要修屏,灰屏比较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