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液晶LED32F2000E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5-06-12):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一台康佳液晶电视型号LED32F2000E,客户说通电不显示,接上电源开机信号灯由红变绿无背光显示,初步判断是背光电路问题,拆机测量100V点(板上标示)电压显示110V,然后测量VD751升压后的电压还是110V,判断升压电路没有工作,断电测量VD751发现已经短路,拆开测量已经击穿,型号是SB2200肖特基二极管,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上网查了下可以用SR5200代换,手头上刚好有SR5200直接更换上去,背光灯马上有显示测量升压后的电压158V,试机一个小时后正常宣告修复。有电路图的不知道怎么上传所以就没上传了下次慢慢学习上传方便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发帖窗口有一个高级陌生选项,进去就可以上传资料了

网友:
楼主有电路图传上来学习下就好了,就这样直接说,有点迷糊!指示灯变绿意思是不是该正常显示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是LED背光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