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V2不能硬关机,复位针电压1,96V

楼主(2015-06-12):
能开机,使用也 正常,也 能 在开始那里关机,就是短路电源开关不能 关机,是 什么 原因

网友:
短接开机针也不能关机

网友:
南桥IO绿线之间有问题

网友:
查绿色电路正常不,  复位1.9V 正常的,

网友:
会是南桥本身的问题么

网友:
先换个IO再说,,,

网友:
把IO旁边的822换掉

网友:
关机和开机触发过程应该基本一致 应该是桥的原因或者BIOS

网友:
修过,南桥边上822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