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有待机不触发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5-06-12):
开关电压只有1.25 正常应该是3.3

网友:
你自己都知道问题所在 你跟一下撒

网友:
   开关电压不对, 你还问。 直接修就行了

网友:
查EC供电时钟复位,下载图,从开过往上跑线路。一步一步来。

网友:
ec供电,时钟,复位,都测下,

网友:
查开关电压为什么偏低啊

网友:
...这都不会?

网友:
一路拆可以拉低的东西,凭经验EC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待机,是否3V5V输出正常?我修过开关上只有2V的

网友:
要不EC坏了

网友:
找个图纸 查下开关电压来源 按照时序修

祝你好运!

网友:
开关电压都不对,但是你可以从ec上的引脚pwrbtn这个引脚拉低一下,看看能不能触发起来再说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台有待机不触发的y480,刚刷了ecbios,还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
直接看开关电压由哪来,要知道线路,有电阻不良有EC拉低。还有本来上拉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样子你线性电压都有可能不正常。不然就EC,或者触发排线这微短。写得太简单,只能帮你到这

网友:
待机电路不正常呗

网友:
照到理下去啊 ,, 重点查EC,,

网友:
上拉电阻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