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5-06-12):
加电 不显示 开机电流0.5a 停止 ,测电压 3.3v 5v 有 ,cpu 电压 无,查时序 cpu电压 要出来,内存供电1.5v 的有 测pl5 内存供电无 ,查rt8207工作条件 delll n4010 10脚 11脚 正常 ,14脚 5v供电 有,pl5对地无短路 ,更换rt8207 ok 开机显示正常,此故障类似通病 我遇到好几例了都是这个坏的

网友:
后面的图传错了

网友:
遇到一个客户自己清灰的  也是内存供电芯片坏的

网友:
先出显卡供电 还是先出CPU 供电

网友:
woyao 学习小白zhong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通病

网友:
有点不理解

网友:
没遇到过,N4010我遇到的都是小MOS管坏的多!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按时序修还是事半功倍,恭喜修好了。

网友(2015-07-12):
电流一路飙升到二点几,还有跳变呢,不知道测哪里了

网友:
原来是内存芯片的损坏啊。

网友:
这种cpu供电ic还没遇到过

网友:
速度还是挺快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不太会修电路